HP Compaq pro 6380 bios台式机,好板备份的百分百秒亮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8-12-24):
同行那俩的HP板子,找不到板号,大家帮忙看一下哪一个是板号,下面有图片
故障上内存是5声报警,不上内也是5声报警,在论坛搜了一下没有这个板子的任何帖子,还好
同行那里还有一台一样的机子,是好的,拆出好板备份BIOS,刷到坏板上亮机OK
献给大家
这个板子不知道那个是板号,大家帮忙看看下图

网友(2019-11-27):
BIOS在哪个位置

网友:
BIOS位置在哪里

网友A:
bios芯片位置在内存插槽旁边,下图中圈的就是
16脚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位置在内存插槽旁边,下图中圈的就是
16脚的芯片

有没有这个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位置在内存插槽旁边,下图中圈的就是
16脚的芯片

BIOS芯片过大,刷不了,可以在线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芯片过大,刷不了,可以在线刷不

图纸没有的,找16脚座子

网友:
非常少见的型号

网友(2020-09-27):
刷完ME报错

网友C:
放电过后又显示 2234-HECI error during initialization

网友:
刷完之后显卡网卡ME驱动无法安装

网友(2020-12-30):
引用 网友C:
放电过后又显示 2234-HECI error during initialization

主板fdd跳线短接

网友(2021-04-24):
我的刷了不行,之前还报警5声,刷了亮一下掉电

网友(2022-03-21):
同样刷了亮一下掉电 主板编码相同

网友(2023-08-30):
看起来不大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