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似的M495笔记本双故障维修 打字老累了

楼主(2018-12-24):
今天收到一个笔记本型号是联想的M495先来一个外观图 除了外观有点划伤外我感觉这个本还是挺漂亮的,接下来接上恒流源结果一看· 直接大短路把19v直接拉成了5.7v 赶紧断电,心里不由得高兴了起来,捡钱的笔记本啊,于是迅速拆机,主板的全貌展示一下 公共点的阻值就不用打阻值了肯定就是零了于是打各个主电压的电感上的阻值用来判断主板上的上管击穿 所有的电感阻值都正常这就更好了不是电容坏就是待机芯片   跟CPU供电芯片坏了,因为只有这两个芯片才会用到19v公共点的电压,上来不能就直接拆芯片对吧看看全板的电容吧(也是有针对性的,所有上管附近电容,待机芯片,CPU芯片附近电容,屏线接口附近电容)
看完了之后发现内存上管的电容有坏的痕迹,有点裂纹了,撬下来的时候都酥了,所以这是补完的电容        补上之后公共点不短路了恢复了正常的阻值 插上恒流源肯定也就是正常的了,,待机也正常也亮机了,心情美美哒哈哈,      于是赶紧装机测试各项功能,全都是正常的,260米到手了,但是一插上电池再接上充电器直接关机了,什么情况,心情瞬间不美丽了,卸下电池,插恒流源没问题啊可以开机,难道是偶然   凑巧   ?感觉还是不放心,插上电池后再插恒流源,终于出问题原来是共用的时候大短路5A,心想刚开始的时候是大短路,电流肯定很大,肯定把隔离管给烧了,于是测量果然击穿了,拆下来测量 牺牲的很壮烈,换上之后电池充电器共用一切正常,同志们教科书式地帖子打字老累了,加点分吧,恳请月饼大神,迅维网的各个管理员给我认证通过吧谢谢大神了

网友:
捡钱的,一般大短都是要量隔离管又没挂的

网友:
楼主写的很用心,很详细,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不是认证通过了吗  大短路一般经常修的不难   对于新手可以参考下

网友:
新手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