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修4个热水壶

楼主(2018-12-24):
客户修电热水壶修上瘾了。
这次弄来4个。我问咋这么多水壶,他说他是饭店。
修完这4个 还有40个。。。。。。。

——————————————————————————
型号金灶T-200A
铭牌功率 2000W

先算发热丝阻值:

拆开壶底,欧姆档测
2个水壶发热丝无穷大,报废×    2个 26欧,正常√

烧断原因:客户自己修,用铜丝直接缠在发热丝接线柱上,
通电时铜丝起热膨胀,导致接触电阻变大,接触点发热,接线柱烧断。
这种接线柱脱落,必须用卡簧式接触片。或者用焊锡丝焊接上。
2KW,正常过电流将近10A。对线材和接触点,过载能力要求很高。
————————————————————————————————
手工跑了一下线,画线路图如下

比上次修的水壶,多了个保温功能。
保温电路,不受蒸汽开关控制。温度较低。
其他一模一样。

实物图

生锈的,上油。检查蒸汽开关,保温手动开关。把手过线部位是否漏电。
脱焊的加焊。试机OK
修好2个。

网友A:
我考! 这个能收多少钱啊。小伙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考! 这个能收多少钱啊。小伙子

主要是娱乐的。
收不了几个钱。一个8元,修好2个,收16.
客户说他大概有200多个水壶,我感觉量可以,才接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娱乐的。
收不了几个钱。一个8元,修好2个,收16.
客户说他大概有200多个水壶,我感觉量可以 ...

谢谢老哥加分。你这加分,我感觉比收8块钱维修费都值!

网友C:
一个8元,你是来搞笑的,给你2000个也才一万多,估计几个月都修不完,你这像是开铺头的吗,考虑过铺租水电人工这些成本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8元,你是来搞笑的,给你2000个也才一万多,估计几个月都修不完,你这像是开铺头的吗,考虑过铺租水电 ...

客户不限时间。我每天晚上,收工后,回家修。客户说了,修多久都行。修好了,就再给我拿过来几个。这8元的报价,是这么来的。红塔山软盒 7元,打火机1元=8元。我是抽的烟钱报的价。
小家电 5元,8元,10元,13元。13是红盒利群。按香烟价格规律走的。

网友:
6的很啊,这年头生意不好做啊

网友:
这个算法很有才

网友(2019-01-23):
你有点优秀阿  铁子

网友:
太低了,我修一个30,爱修不修

网友:
这个能收多少钱啊///????。

网友D:
刚才还来一个,用表量了,估计里面不是开关就是接触底座坏了,要价30,客户说买一个才四五十,我说哪你拿回去吧,维修买卖就这样,有些东西修了确实不够工钱,但咱的要工钱,爱修不修,呵呵呵维修不好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才还来一个,用表量了,估计里面不是开关就是接触底座坏了,要价30,客户说买一个才四五十,我说哪你拿 ...

以前有一个也是修热水壶,我要20,他嫌贵。
我说你别修了,拼多多买一个新的,也就20.
我拿出手机让他看了拼多多报价。
客户出门,就气的把热水壶扔垃圾堆了。
我把热水壶捡回来。修好自己烧水洗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