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oam7mb8do

楼主(2018-12-24):
daoam7 不显示   上电0.95    不动了    循环报警两声   BIOS 刷过   南桥加焊了     SR17D  的桥

网友A:
不会CPU坏了吧,这个CPU坏的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CPU坏了吧,这个CPU坏的多呀

不要吓我哦 老铁

网友:
这种三合一的U  坏的几率蛮高的

网友:
2声应该是内存不过吧,查下供电

网友:
有可能是CPU的问题,自检过不去

网友:
先断开独显供电。。。。。。。。

网友:
5楼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