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BIOS

楼主(2018-12-24):
雷神ST PRO-S1 版号6-71-P65P0-D02A BIOS,论坛都神州的

网友A:
这个客户这么难伺候,修好就行,还挑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客户这么难伺候,修好就行,还挑LOGO

这个机器显卡驱动打不上,冷开机有时候可以用,但是只要重启显卡驱动就变成感叹号,之前刷过一个BIOS好了,测试半天重启度没有问题,第二天一开机重启又这样,所以怀疑是不是要原厂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LOGO软件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81075-1-1.html

这个机器显卡驱动打不上,冷开机有时候可以用,但是只要重启显卡驱动就变成感叹号,之前刷过一个BIOS好了,测试半天重启度没有问题,第二天一开机重启又这样,所以怀疑是不是要原厂的BIOS。原来的BIOS冷开机就可以进系统,只要一重启就清屏

网友(点评):
那你先刷个蓝天原厂的,正常后再先办法解决LOGO

网友:
客户事情多   修好上官网下一个刷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