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上网问题

楼主(2018-12-24):
我今天维修一台笔记本dell。维修开机了网卡插网线屏右下角显示有叹号,到我对面的摊位插人家的网线就可以上网,我就试了几家有的就可以上网,有的就叹号上不了网,啥情况啊,网卡芯片已经换了两个了。不知道这是哪里的问题,同行吗有没有遇到过的给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应该和系统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和系统有关系吧

系统从做了

网友:
那就换电脑吧

网友:
那就赚不到钱了,给他外接的网卡她不干。

网友:
要看一下MAC的 你坛子里搜索一下吧

网友:
那你维修了什么地方  跟网卡有没有联系呢

网友:
网卡芯片焊好了吗?

网友:
网线接口里面的铜丝把它撬高一点。。估计塌下去了接触不良

网友:
接口不会是坏了吧

网友:
网口接口接触不良吧,你仔细看看

网友:
看看网卡接口 或者网桥换一下

网友:
设置双工半双工

网友:
把网卡速度降下来试试。楼上说的那样。

网友:
有的本子网线接4芯就可以,有的不行必须接8线

网友:
以前有遇到过是接口有问题  你可以换一下接口试试

网友:
加外接网卡  改USB里

网友:
换个网线接头试试

网友:
对。换个好的网线头试试

网友:
网口接口接触不良吧。。。。。。。。。。。。。。。。

网友:
这个感觉 就要在能用的和不能用的网络中找区别咯.!.

网友B:
网卡芯片换了 网口换了 滤波芯片换了 电压阻止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芯片换了 网口换了 滤波芯片换了 电压阻止正常。

看看BIOS设置有线网络是不是打开了,这个默认是关闭的

网友C:
如果感叹号提示无网络访问权限的话应该是和路由器兼容有问题  不是硬件故障   手动设置IP关闭DHCP就行了 一样可以用的 我自己的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感叹号提示无网络访问权限的话应该是和路由器兼容有问题  不是硬件故障   手动设置IP关闭DHCP就行了 一 ...

好的明天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