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D 单CPU (i5-4210u)重做/更换 经验之谈

楼主(2018-12-24):
朋友送修X555LD 主板维修 检测上电0.023 测量除3  5V 外 其余电压没有,仔细观察CPU下边进过可乐 。用最简单的方法处理了一下,还是不行(CPU里打入焊油,用风枪340度小吹40多秒) 只有老老实实的重新做了

这是拆下来的图片,做这种单U,其实自己多注意一下细节,就和显卡 南桥一样做,成功率很高的。

这是打好锡珠的U (锡珠我是300度吹上去的, 没有取钢网,之前试过几次,取了钢网容易连锡) 这是做好的图  不要说不敢做长条U 用报废的自己多练练 掌握一些技巧 手工熟练了,也没有撒不敢做的。
亮机图和电流   亮机有点慢 因为他刷了BIOS  !!!

网友A:
sm什么风枪 300度 直球????????

网友:
没有取钢网怎么解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什么风枪 300度 直球????????

不要质疑  普普通通的868D

网友B:
n你用的是什么BGA风嘴

网友:
碰见过U进水的和你的故障一样加焊不好使,重置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你用的是什么BGA风嘴

BGA 自带的那个大方口   刚好可以用

网友:
这板子坏的U的太多了   我已经修了好几十台了

网友D:
楼主植珠子300度吹上去的吗

网友E:
这样的话,收多少米合适呢?

网友F:
不拿掉钢网 钢网不会变型吗?还有300度能融掉那个焊锡 真的学习了 高人啊!

网友G:
请教楼主,取下来的CPU是不是容易变得有点弯?CPU中间的电容不是会把钢网顶高起来吗,是怎么处理的呀?

网友:
你这没钢网 看的眼花缭乱

网友:
楼主收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主,取下来的CPU是不是容易变得有点弯?CPU中间的电容不是会把钢网顶高起来吗,是怎么处理的呀?

会变形 只是一点点 可以忽略不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拿掉钢网 钢网不会变型吗?还有300度能融掉那个焊锡 真的学习了 高人啊!

买好点的钢网 均匀加热  中间空白处用镊子轻轻压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话,收多少米合适呢?

好朋友的  没多少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植珠子300度吹上去的吗

是的。一直做大芯片都是300度。 用习惯了

网友H:
有联系方式吗,能帮我修几块主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联系方式吗,能帮我修几块主板吗?

加qq360679403

网友I:
不错,来迟了,说实话,也就是朋友送的才放的开,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网友J:
用的锡球是有铅的还是无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错,来迟了,说实话,也就是朋友送的才放的开,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送修  看清楚   客户的都经常做

网友:
秃哥666啊                       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的锡球是有铅的还是无铅的?

有铅     的

网友:
可以,这种活主要是心细,大多数都是嫌麻烦不想搞,其实和桥显卡大同小异

网友:
这个好    学习了   下次遇到试试    现在的钢网太多了   许多都没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BGA 自带的那个大方口   刚好可以用

我也用的大方口的做了两个都变形了 定了个定制的封嘴还没有到货回来试试看

网友K:
我的BGA太差了  估计是做不了的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BGA

网友:
这各机器好像坏的U更换费用很高的  配件费用和主板费用相差不100到200元左右 .真心不敢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的BGA太差了  估计是做不了的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BGA

效时的            有些旧

网友:
关键是修好了   NB

网友:
楼主技术就是牛,学习了,谢谢

网友:
转换短的修都不要太多, 而且这种U取下来都会变形,轻跟严重的问题,轻的还好 重的肯定做不好

网友:
这种华硕的就是U坏的多,,,,,,

网友:
唉 买了个便宜的BGA 不敢做这个东西 怕板子变形

网友:
重置好了还好,,要是换我是不会搞了的,风险太高,不如让客户换板

网友:
这样的话,收多少米合适呢?置

网友:
这种u,单买一般都是600,你是拆料的吧。这种cpu的统货板,应该也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