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4-3455一体机开机电源适配器报错

楼主(2018-12-24):
     适配器换过还是一样,bios也刷过,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充电器和电池是原装的吗

新芯箱硬88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和电池是原装的吗

牛皮,一体机装电池大佬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和电池是原装的吗

这就尴尬了三

网友:
查检测针的线路

网友C:
关键老大板块发错,放在笔记本板块了,人家以为是笔记本,

网友C:
适配器没有题的话就是适配器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牛皮,一体机装电池大佬666

你没见过不代表没有,索尼的大号平板了解下,20来寸,触摸的

网友E:
应当是适配器的问题,找个大功率的适配器

网友:
还是适配器的问题,你得找原装65w的才行

网友:
查电源检测信号

网友:
量量检测针

网友:
BIOS设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没见过不代表没有,索尼的大号平板了解下,20来寸,触摸的

你自己都知道是平板了。

网友:
这机子没有图纸,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老大板块发错,放在笔记本板块了,人家以为是笔记本,

哈哈,一直修笔记本直接发这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适配器没有题的话就是适配器检测电路有问题

去同行那里找了一个65哇的笔记本适配器,还是一样,就订了一个还没到,跑适配器检测电路这机子没图纸,不好整,之前机子是暗屏,修好后又出这一茬,哎,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当是适配器的问题,找个大功率的适配器

已经买了,还没到,等到了试试

网友:
连bios都进去不,按f1如报错所诉直接shutdown

网友:
这明显是主板检测电路出问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