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T968液晶电视显示正在配置系统页面卡不动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8-12-24):
TCL T968液晶电视显示正在配置系统页面卡不动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TCL T968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显示正在配置系统页面卡不动

维修方法/过程:

打印信息如下:

GXTVBB:BL1:ee57c+:7a1241;FEAT:EDFD718COC:3;RCY:0;EMMC:0;READ:0;CHK:0;
no sdio debug board detected
TE: 138364

BL2 Built : 16:14:20, Sep 30 2016.
gxtvbb gfdb57f2 - xiaobo.gu@droid05

set vcck to 1100 mv
set vddee to 1100 mv
init panel power
Board ID = 1
CPU clk: 1536MHz
CLK81: 167MHz
HHI_MPLL_CNTL: 0xc00006fa
DDR channel: DDR0+1 two channel @ 720MHz
DQS-corr enabled
DDR0: 1024MB-2T-11
DDR1: 512MB-2T-11
DataBus test pass!
AddrBus test pass!
-s
Load fip header from eMMC, src: 0x0000c000, des: 0x01400000, size: 0x00004000
Load bl30 from eMMC, src: 0x00010000, des: 0x01000000, size: 0x00008450
Sending bl30..................................OK.
Run bl30...
Load bl301 from eMMC, src: 0x000c8000, des: 0x01000000, size: 0x00001ad0
Wait bl30...Done
Sending bl301.......OK.
Run bl301...
Load bl31[ from eMMC, src: 0x0001c000, des: 0x10100000, size: 0x00013140
Image: gxtvb_v1.1.3081-33a313f-dirty 2016-11-24 15:47:33 qiufang.dai@droid07]

efuse_setup() 221: OPS=0x12

efuse_sLoad bl33 from eMMC, src: 0x00030000, des: 0x01000000, size: 0x000977a0
etup() 249: HDCP=0x0c REG32(SEC_AO_SEC_SD_CFG9)=0x00000007

bl30: check_permit, count is 1

bl30: check_permit: ok!

chipid: ef be ad de d f0 ad ba ef be ad de not ES chip

[0.265453 Inits done]

secure task start!
high task start!
low task start!
low task NOTICE:  BL3-1: v1.0(debug):db24c1e
NOTICE:  BL3-1: Built : 21:16:03, Mar 10 2016
INFO:    BL3-1: Initializing runtime services
WARNING: No OPTEE provided by BL2 boot loader
ERROR:   Error initializing runtime service opteed_fast
INFO:    BL3-1: Preparing for EL3 exit to normal world
INFO:    BL3-1: Next image address = 0x1000000
INFO:    BL3-1: Next image spsr = 0x3c9

U-Boot 2015.01-g0ffa610-dirty (Sep 01 2017 - 15:31:40)

DRAM:  1.5 GiB
Relocation Offset is: 56edb000

low task comd=0x00060100
into process_low_task
into LOW_TASK_U_llow task comd=0x00000110
into process_low_task
LED timer...
low task comd=0x00000110
into process_low_task
LED timer...
low task comd=0x00000110
into process_low_task
LED timer...
low task comd=0x00000110
into process_low_task
LED timer...
low task comd=0x00000110
into process_low_task
LED timer...
low task comd=0x00000110
into process_low_task
LED timer...
Enter USB burn
low task comd=0x00000110
into process_low_task
LED timer...
Try connect time out 701, 700, 2481
mwm 0xc8836800:[0x8002023c] with [0x8002023c] ok
mwm 0xc8836800:[0x8002023c] with [0x8c42023c] ok
Hit Enter key to stop autoboot -- :  1  0
ee_gate_off ...
## Booting Android Image at 0x01080000 ...
reloc_addr =53f60830
copy done
      Amlogic multi-dtb tool
      Single dtb detected
load dtb from 0x1000000 ......
   Uncompressing Kernel Image ... OK
   kernel loaded at 0x01080000, end = 0x0208bb98
   Loading Ramdisk to 539ff000, end 53ec8e98 ... OK
   Loading Device Tree to 000000001fff0000, end 000000001ffffe2f ... OK
fdt_instaboot: no instaboot image

Starting kernel ...

uboot time: 4324011 us
[    0.000000@0]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
[    0.000000@0]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acct
[    0.000000@0] Linux version 3.14.29-svn3593 (cq@npi2) (gcc version 4.9.2 20140904 (prerelease) (crosstool-NG MStar-1.13.1-4.9-2015.04 - MStar GCC 4.9-2015.04) ) #1 SMP PREEMPT Wed Jan 24 15:33:00 CST 2018
[    0.000000@0] CPU: AArch64 Processor [410fd034] revision 4
[    0.000000@0] no prop version_code
[    0.000000@0] bootconsole [earlycon0] enabled
low task comd=0x00000003
into process_low_task
[    0.425546@0] pinmux-gxtvbb c1109880.pinmux: pin GPIOH_7 already requested by c1108d80.spicc; cannot claim for wifi.37
[    0.430728@0] pinmux-gxtvbb c1109880.pinmux: pin-42 (wifi.37) status -22
[    0.437489@0] pinmux-gxtvbb c1109880.pinmux: could not request pin 42 (GPIOH_7) from group wifi_32k_pins  on device c1109880.pinmux
[    0.449365@0] aml_wifi wifi.37: Error applying setting, reverse things back
[    0.697465@0] mtdoops: mtd device (mtddev=name/number) must be supplied

  单从打印信息上来看,这个打印信息是完全正常的,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先对主板升级。

  将脚本文件和强升包放入U盘根目录,进入控制台,控制台下输入升级命令:run recvoery_from_flash,快速进入升级模式。

升级界面如下:

  升级完成后,故障现象不变,排除软件自身问题,卡开机画面的原因非常多,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卡开机画面有哪几种可能性。

  1、软件自身问题(已排除);

  2、硬件部分的EMMC电路、DDR电路和CPU自身;

  3、受I2C总线控制的接口电路;

  既然软件自身可能性已经被我们排除,剩下的依然是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检查I2C总线控制的接口电路,此板外挂电路分别有高频头,本地网卡和AV切换电路,伴音功放。

  分别断开三部分电路的I2C总线,当断开本地网卡和AV切换电路的总线时,可以正常进入系统,遥控功能也正常,只是不能用有线网络和AV,故障范围锁定在此电路。

  测量5V和3.3V电压正常,测量三路内部LDO输出的1.8V也正常,测量P220与主芯片之间的通讯时发现R763阻值非常大为几百K。

  更换为47欧,恢复总线通讯电阻。

  通电故障排除!

  总结:卡开机画面的故障应该是比例最高的,故障部位还是多种多样的,这就需要平时学习总结,而且卡开机画面故障部位在DDR电路最为常见,有的朋友经常会问,打印信息显示开机初始化DDR的时候已经通过了,为什么还是DDR故障呢?其实开机初始化的时候就像我们去医院体检一样,只是做了一个抽样检查而已。也就是说,打印显示开机初始化DDR通过,并不代表DDR电路完整正常工作。那么打印显示开机初始化DDR失败,是不是就一定是DDR电路故障呢?答案仍然是否定的!

  结论是:打印显示开机初始化DDR通过,并不代表DDR电路正常,打印显示开机初始化DDR失败,也不代表DDR电路不正常。

  只有不停的学习,实战,总结,维修工作才能轻松的收获!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群里的大神都很厉害学习中

网友:
这个学习一下,收藏关注。

网友:
感谢高手分享这一案例,学无止境。

网友:
分析的好,学知识了                  .

网友:
理论知识深厚,维修方法灵活,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1、软件自身问题(已排除);

  2、硬件部分的EMMC电路、DDR电路和CPU自身;

  3、受I2C总线控制的接口电路;经念之谈,值得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