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丝印HA5GA芯片真实型号

楼主(2018-12-24):
丝印HA5GA  搜索不到马云家也搜不出。

Alienware 15 板号 LA-B753P 上的PU602,下了几个这个板子的图纸上都没有PU602

网友:
把实物拍出来看看。

网友:
已上传你手里有的话麻烦测一下数据,要引线出来才可以测有点费工夫;有图纸吗。

网友:
芯片型号是SY8036LDBC,芯片丝印5个字符写全基本上是找不到的,因为后三位字符表示的是出厂时间之类的,不是固定不变的

网友:
这个芯片看着和G40-70上的有点像

网友:
看你针脚有十个,应当像电源管理芯片,图纸上十脚位的除F75303就是TPS51212了,但它们的丝印不是HA

网友(点评):
明显不是。芯片实物10个脚的

网友:
上图错了,看错不好删除了。不好意思

网友A:
楼主应当把芯片拍个高清图上传的,这样便于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当把芯片拍个高清图上传的,这样便于分析。

谢谢你的热心,机子估计九成CPU还是坏的;原故障是CPU供电大短修好后进不了系统(PE)现在又不显示了还七声音报警这次戴尔应该没有假打。

网友:
谢谢你的用心,机子九成U已经坏了。看了一下这个板子不同的机子供电用的是UV22和PU602可选电路与这个板子几乎一样的LA-B751P用的是PU602,这个板子用的是UV22而PU602只上了芯片而输入输出点未接电感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