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键盘在BIOS里正常使用进系统后无效

楼主(2018-12-24):
一块V星的b75主板,ps键盘在BIOS里正常使用进系统后无效。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怪事情。求有碰到过的兄弟说一下解决方案。

网友:
应该看键盘供电。。。。。。。。

网友:
目前没遇到过,好奇怪的问题。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刷个看看。

网友:
拆6脚防静电芯片,换排阻. 没其他招了. 换IO.

网友:
查查键盘供电是不是转换来的,待机时一路电,开机时另一路电

网友:
老故障。也是V星的通病,不是6脚就是8脚芯片,一个是防静电,一个是USB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