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芯片 25L6473F 这个怎么刷。

楼主(2018-12-24):
HP TPN-Q186. 不定是掉电。不于是决定刷BIOS。 BIOS芯片型号是 25L6473F  。   结果刷完电脑就不加电了。  刷回原来BIOS也不加电了。 待机电源0.007到0.009跳变。 反复跳变,感觉一直在读BIOS。又没读出来。 这个芯片谁刷过吗? 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没到读BIOS那步呢吧

网友:
你用的什么编程器?

网友:
这下有得头疼了,亮的变得不亮了,这原来应该与程序没关系的,好好查问题吧

网友:
1-bios芯片被干坏
2-拆bios时边上电阻吹飞

网友:
亮机的我一般不动原来的芯片。找一个一样的刷。不行在焊回去。换一个芯片吧,应该是坏了。

网友:
没刷好吧

网友:
什么编程器,不会是软件里没有收录该型号吧。用不兼容的型号读出来的BIOS怕也出问题了
换好的编程器,重刷试试

网友:
809h刷效果好

网友:
应该是吹掉件了

网友:
问题出在别的地方吧

网友:
怕是原来掉电哪里就有暗病 你好好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