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笔记本 液晶屏码片问题

楼主(2018-12-24):
海尔X3 笔记本 板号:15BGR1-010300 屏碎了,换了个屏,换好后发现调亮度的时候会闪,看论坛说是屏码片程序的问题要刷程序,就自己用屏线接到了读写器上,来读取码片数据,把碎屏上的程序读出,写到了好的屏上,开机发现屏显示不正常了,花屏,然后在把原屏数据重新写回来,故障一样,我就不明白了,芯片读写正常,备份也正常,在写回来就不正常了???外接显示器正常,是我改的读写器问题?(能读也能写啊?)问题出在哪?????求帮助?????

网友:
首先码片一般都是独立的一个小芯片,直接拆下互换就好了呀。至于调亮度会闪,这个还有可能是背光电路的问题,可以在换了码片以后测试两块屏,看看原来的碎屏有没有因为换了码片以后调亮度就会闪了,这个是很好确定的呀

网友:
此机器已修复,重新刷了码片,屏显示正常了,不过还是有会闪,(原屏不闪)确认是屏不配套,刷了几种码片程序都不行,最后改了下电路,就是不要亮度调节了,直接与开启的3.3V连在一起就好了(要把背光调节断开)

网友A:
你这绿油都没涂匀,飞线都还裸露呢,涂薄薄的一层就好了呀,干嘛要这么一大坨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绿油都没涂匀,飞线都还裸露呢,涂薄薄的一层就好了呀,干嘛要这么一大坨

不经常用 绿油太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