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80 H61M-p35(b3) 触发掉电

楼主(2018-12-24):
收了不少的网吧退下来V星主板,MS-h61m-p35(b3)
触发就掉电,反复从启,当测到Q60 G级有10V,Q60受控于U33一脚发出,测U33第一PIN 10v  就从别的主板找个358换上去了,测Q60 G恢复到4V  亮了二次。又变成了10V,又换了G60 还是一样,现在不知道是那出问题了~有大神碰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u33的3pin连接的分压电阻·有问题吧

网友:
VCC1_8REF 经过R381送到U33的三脚经测是1.8V正常 2脚VCC1_8_FB 1.8V正常 ,此时正大于负,一脚输出高电平到达Q60控制级,使 D S导通, 正常G极应该是4。3 这个数据是我在正常的机子测试到的,这个G是10V    U33一脚也是10 ,难道是8脚的12负加到了一脚了吗,使一脚输出10V吗,358和Q60都换了,情况没有改变,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
付上BIOS 官方动态分离出来的,有S30 和ROM 二个都可以用编程器刷,

网友:
学习学习再学习。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