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笔记本上不了网

楼主(2018-12-24):
怎么解决啊,明明已经连上了宽带了,却上不了网
笔记本

网友:
lsp修复一下看看。

网友:
重新设置一下。如果是初次上网必须进行相关的设置。

网友:
先用USB无线网卡上。。。。。。。。。。。。。。。。。

网友:
网络恢复试一下

网友:
先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看下计算机设备管理器有没有网卡驱动,如果没有就安装驱动,如果有看看是否有两个网络驱动,可禁用一个后,看可以上网不,(也可以根据机子的型号在官网下相应的驱动)。不行就要拆机子,看网线接好没?如接好,没有损坏可以换网卡芯片(只有一些机子有)或者刷BIOS

网友:
先看一下网线是不是有问题,再看驱动问题,

网友:
是不是宽带欠费了

网友:
1、找专业人事处理
2、自己学点网络基础知识,掌握 PING IPCONFIG等命令。

网友:
你这是外网与调制解调器之间没有信号连接,有可能是你的宽带没有登录,虽然电脑连接上了路由器,但网络没有信号。1.检查网络接线,2.重新登录宽带账号。3.查看无线网络连接权限(如果是网线连接可省略)4.将本地连接设置成默认或自动获取。

网友:
软件问题 重装系统

网友:
重新装系统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网络问题,再查查吧,特别是移动、广电网络

网友:
重启了路由就好了,如果不行,看下光猫宽带的灯是不是红色,如果是红色,请联系电信或者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