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0年 A1278不认硬盘求助

楼主(2018-12-25):
今天遇到一台A1278不认硬盘 这台电脑有点诡异 固态不识别 机械可以识别 先是三把斧 砍了没有用啊 EC BIOS 硬盘线也换了 桥都换了 就是不识别固态 测量硬盘供电正常 四条信号线 对地值正常 我实在没有办法 在此求助大神们

网友:
换一个品牌的固态

网友:
试下光驱位。

网友:
我遇到过1286 换了个固态好的

网友:
换几个牌子

网友:
老款苹果硬盘排线容易坏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谢谢楼主的帖子啊,谢谢

网友:
这个真有点诡异,没遇到过,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昨天休了一个联想 不认硬盘  加焊CPU搞定

网友:
收藏收藏 手机主板维修刚开始修笔记本,学习了,多谢分享

网友:
换个金士顿试.....我试过杂牌不行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没有了 第一次遇到 :  太可怕了 !!!!

网友:
问题已经搞定了 还是硬盘线有问题 现在淘宝货不靠谱 换了更原装拆机的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