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12-25):
IH61M不触发,测开机针脚只有2.2V,跑线路得知3.3VSB由八脚芯片U31(3730S)输出,实测输出端也是2.2V,断电测对地阻值正常,怀疑U31芯片坏,网上查询此芯片与UP0104功能一致,但手上两种芯片都没有,于是尝试用1117改装,详情见图

补充内容 (2019-1-9 09:20):
up0104引脚定义图在11楼

网友:
发帖初衷是为了帮助同行在必要的时候节省时间节约成本

网友:
带上电路图解说没准能加精华帖

网友:
思路清晰明确,秒杀啊~楼主功底了得。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

网友A:
楼主没有图纸吗?有图纸顺便上传一份图纸。

网友B:
没看懂怎么改的,要是有个简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图纸吗?有图纸顺便上传一份图纸。                                                             ...

没有图纸哦,跑线路跑出来的,3.3Vsb很简单,主要三个,电源的5Vsb,输出的3.3SB,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怎么改的,要是有个简图就好了

3.3Vsb很简单,主要三个,电源的5Vsb,输出的3.3SB,接地,只要知道up0104的引脚定义,都可以测出来的

网友:
附上up0104的引脚定义图,省的大伙另外去找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gwNzkwOHxlZDQwMzdkNDBlNDc2MDEyMzBkMzczZDhhMmFkZTIxOXwxNzQ5MTMwNjY3&request=yes&_f=.jpg

网友(2019-03-18):
联想h81m休眠唤不醒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