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1060显卡上DC-DC的原型号,丝印:08=H0D

楼主(2018-12-25):
一块GTX1060显卡由于进水的原因,造成该IC烧毁,丝印:08=H0D。
见图:

通过对比,该IC的原型号应该是MP1945,大家可以比较看看:

网友A:
请问是根据电路图进行比较得出结果的么?

网友B:
没看懂   显卡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根据电路图进行比较得出结果的么?

是的,只能是这样,通过对比,引脚是一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   显卡修好了吗

目前还没有,目前还没有搞清楚这块1060的供电顺序。

网友:
这应该是GPU与PWM主控芯片总线通信时的逻辑ic或者电平转换ic,这个应该很少坏的,可以代换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这是稀缺资料。要好好保存。

网友:
修显卡,小白学习中,感谢楼主传授经验

网友(2021-08-09):
影驰上面有用 1.8V。。正确型号为RT7296FGJ8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