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泰坦x6ti-m3通病

楼主(2018-12-25):
机器拿过来开机屏幕抖动,过一会又会好,把亮点度调起来又会抖,

拆机测主板19v保险一端19v,另一端只有15v,测保险有阻值,明显不正常,换掉一切正常,

之前也修到过一台,应该是通病

post_deleted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两三台同样问题,保险的阻值变高,应该把通病的帖子权限设置的高一些。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两三台同样问题,保险的阻值变高,

网友:
应该是通病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找到问题还是好修  修的少

网友:
300元至少的

网友:
这种机器至少500起呀  普通机型已经收不到钱了

网友:
上次修了一台这机器   不是这个问题   收了450元

网友:
前两天搞了一台也是这个问题!应该是通病

网友:
这机器好像易烧充电芯片

网友:
这种机型 就该多收点钱 高端本么

网友:
保险的安数太低了 容易烧

网友:
液晶屏上怎么会有字,这么玩什么呢

网友:
              这机器都没修过。

网友:
没遇到过。以后多多注意下。。。。

网友:
那屏幕上的字是客户留下的吧

网友:
我已经看到了

网友:
挺好挺好,碰到可以直接秒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碰到过一次

网友:
不错,我就喜欢通病,能收上钱,也能立竿见影的处理问题,客户认为我妙手回春!

网友:
换保险这么简单,捡到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