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手机短路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2-25):
iPhone 7手机短路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大家好,我是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赖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iPhone 7手机短路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 7

  【故障现象】:手机短路不开机

  【维修过程】:

  收到客户一台不开机的手机,拆机上可调电源为大短路,大短路一般都是电池电压PP_BATT_VCC或主供电PP_VDD_MAIN有电容或者芯片损坏导致。

iPhone 7手机短路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

  万用表测量为PP_VDD_MAIN这一端短路,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电源旁边有一颗电容有损坏的痕迹。

iPhone 7手机短路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iPhone 7手机短路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3

  我们扣下C1877电容,故障排除。

iPhone 7手机短路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4

  开机测试功能一切正常。

iPhone 7手机短路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5

  手机短路不开机故障维修到此结束!

本文由迅维快修旗舰店 赖工 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相关阅读iPhone7  手机专题贴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网友:
这一把玩的溜啊 学习了。。。。。。。。。。。。。。。。。。。。。。。。。。。。

网友A:
iPhone7插充电器  不停的重启 开不了机怎么修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Phone7插充电器  不停的重启 开不了机怎么修啊

试试电池  电池不存电也会这样,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电池  电池不存电也会这样,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感谢感谢 我试一下

网友:
这个不用补也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