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84L K43LY自动上电,不定时掉电修复

楼主(2018-12-25):
图片上的排阻通病,有修友说是拆除图片上的排阻就可以了,但我拆除机子到0.9不显,清理好重新焊是这排阻,正常了,正常亮机后风扇不转,飞3.3V改常转。放一两个钟正常后装机搞定

 会员0元2022-10-17 02:50

网友A:
风扇为什么不转呢,是修之前就有问题吗?

网友:
这个算不算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为什么不转呢,是修之前就有问题吗?

修之前也是为转的,但故障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给它直供了。

是的啊,转加上上机测试正常就行了

网友:
是通病的,也有修友发过,说是拆一就正常了,我拆了不亮机,清理重焊,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