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60E CPU供电管烧了 硬改

楼主(2018-12-25):
昨天来个本子  联想的B460E 来的时候能亮,进系统驱动就蓝屏,火速拆机,看见主板,有点反胃,大家看一下,上家焊锡膏不要钱啊

看到显卡型号M11,,,,,,不是很爱坏的显卡,上家涂了那么多焊锡膏,直接风枪吹的,恶心死了,主板都没取下来,你算什么维修的。我反过来一看,CPU供电铁壳管子烧了,旁边的电容也糊了,主板烧了个坑,各种刮,涂好绿油。
那就找好的铁管子吧,焊好了,上电能亮了,重新做系统吧,做到一半看见可调电源大短路了,屏幕一下就黑了,在看CPU供电处没有什么异样,烧鸡找到另外一个电容短路了,排除了在上电就没有CPU供电了,不亮了,又继续排查,还是这个周围有问题,换了CPU供电芯片还是一样的,看图纸研究了一会没发现什么,没办法了,就把铁管子改成普通的吧  飞线解决,过了一会飞线结束,在上电就亮了,还是铁管子有问题啊,下次在遇见了就直接改。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改的不咋好看哈    我继续努力哈哈哈

在后来又不亮了,CPU供电正常,看见显卡后边有电容腐蚀断线了,飞线补好,清理干净在上机就ok了。这一天啊

网友A:
胆大心细技术强,蓝翔出来的吧,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B:
不容易,多故障,难度有些高,佩服耐心。

网友C:
现在维修的太乱了,什么样的技术人都有,什么样的显卡 CPU 查不出来问题就去加焊,N11P N12P N13P N14P N15P N16P,这种显卡一般除了短路会坏外,好像没有虚焊这么一说吧,很多同行拿过来修的机器,这种显卡都是各种加焊,焊油一堆,看着就恶心。还有各种板载CPU,也是各种加焊,焊油一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胆大心细技术强,蓝翔出来的吧,厉害了我的哥

哈哈哈哈  别夸我    这样的机器干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容易,多故障,难度有些高,佩服耐心。

恩  是  好几个毛病         难度还行  没有耐心还真不行    有时候修的闹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挣不了几个钱

不挣钱   混生活呗   干其他的有也不会啊   哈哈哈哈哈

网友E:
改得不错吗 我 一般就是直接换一个

网友:
不错  手底下还是怪干净的

网友F:
很曲折的维修啊,需要耐心

网友G:
这样改 不知道稳定不稳定呀 这个铁壳真是次品呀

网友H:
你还比较幸运 ,去年还是前年我 烧挂 一块2450,就是这个铁管子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得不错吗 我 一般就是直接换一个

我也换了   还是不行   改了就行了

网友:
这样的看见就头疼,楼主真有心情搞!!!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曲折的维修啊,需要耐心

恩  还行   运气好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改 不知道稳定不稳定呀 这个铁壳真是次品呀

稳定    我改过很多了   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还比较幸运 ,去年还是前年我 烧挂 一块2450,就是这个铁管子害的

运气好    下次你的运气也会好的

网友:
不容易,精细活

网友I:
这种机器不好看 看见就没心情咯.还有就算修好咯 也不好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维修的太乱了,什么样的技术人都有,什么样的显卡 CPU 查不出来问题就去加焊,N11P N12P N13P N14P N15 ...

没办法 啊   都是这样了  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挣不了几个钱

维修搞得好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改 不知道稳定不稳定呀 这个铁壳真是次品呀

不会啊  就联想这样  苹果机器上面的铁壳就没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机器不好看 看见就没心情咯.还有就算修好咯 也不好报价.

提前说好   同意了在搞,要不然这样的容易白干

网友J:
这款机器可以改,但B470那种改不了。会返修

网友:
楼主技术就是牛,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款机器可以改,但B470那种改不了。会返修

B470的我把第三路CPU供电也补齐了,用了一年,但显卡那边的铁壳又坏了。

网友:
不容易,多故障,难度有些高,佩服耐心

网友:
上家估计是一个小白

网友K:
给你100个赞   厉害、、、、、、、、、、、、、

网友L:
涂这么多焊膏的人就真是脑子进水。

网友M:
楼主用的是普通的管子改的。如果遇到上面有驱动芯片的可以改吗 ?比如ALW的控制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用的是普通的管子改的。如果遇到上面有驱动芯片的可以改吗 ?比如ALW的控制芯片

这个没改过   我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L:
涂这么多焊膏的人就真是脑子进水。

整的恶心巴拉的    可能焊锡膏不要钱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给你100个赞   厉害、、、、、、、、、、、、、

谢谢谢谢          相互学习

网友:
把铁管子改成普通的,用什么型号带环的?

网友:
人们常说二手活儿难做,真厉害,学习了

网友:
直接换吧 改了 怕用不了多久 楼主也是厉害

网友:
改的不错,我有机会也改下试下

网友N:
多处的问题,还是很有难度的。技术过硬。。。。

网友O:
这种乌龟壳一般都是改普通MOS管更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N:
多处的问题,还是很有难度的。技术过硬。。。。

改的时候一定量好了   在上电  要不然就很难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种乌龟壳一般都是改普通MOS管更稳定

对对    我也改过好几个 了    都没有问题

网友P:
我一般都是改。这个壳子焊不好就短路。。。。。。。。。。。

网友Q:
改这个一定要仔细。赞       赞赞

网友R:
不太喜欢这种修好一个故障还有别的故障的   挺老火修好不挣钱  修不好就亏了

网友S:
确实是很有耐心的!支持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一般都是改。这个壳子焊不好就短路。。。。。。。。。。。

对的   我以前改过   这个正好能找到铁壳子管子 就试了一下,太残次了   下次直接改

网友:
引用 网友Q:
改这个一定要仔细。赞       赞赞

恩   是   胆大心细   问题不大    相互学习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不太喜欢这种修好一个故障还有别的故障的   挺老火修好不挣钱  修不好就亏了

恩  对  闹心,不过也挺有成就感的   一个一个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确实是很有耐心的!支持一个!!!!

谢谢 谢谢   相互学习   胆大心细  问题不大

网友:
                      严重了。大烧

网友T:
铁壳供电坏了,CPU一般都挂了,19V直接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铁壳供电坏了,CPU一般都挂了,19V直接过去了。

这个还好   CPU没坏  说明19v还没过去   运气比较好吧

网友U:
没有耐心还真不行    有时候修的闹心   ...........

网友:
引用 网友U:
没有耐心还真不行    有时候修的闹心   ...........

维修就是这样  耐得住寂寞  能坐住   哈哈哈哈    有时候是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