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修联想YOGA S1 触控板不能用 ,小红帽不能用 。

楼主(2018-12-25):
今天修到 联想YOGA S1 ,版号LA-A342P  I5 的 .客户电话咨询反应 ,除小红帽 和 触控板 不能使用 其他一切正常,没进过水,建议客户拿机器到店来看 ,客户固执要求 订货 更换触摸板 ,估计不是触控板问题 便要求客户先付定金 ,到货后 通知客户当面更换,驱动,等方法也不行,后留机查电路,

时钟和各信号不腐蚀断线一般不会出问题 就先看JCP1的供电 +5vs_tpcp ,发现只去了 JTP1 和JFAN1 , ,而来源却是JTP1上面的+5VS经过F2902保险而来 相当于改名,如果F2902断开,这三者就会因缺电而不工作 ,测2902两端并未断开 ,再测左右 电压 却为+5vs_tpcp 1.3V和+5VS 5V,问题来了 ,左右都应为5V,测得旁边C2902也没有接地短路,不管3721直接动手敲掉C2902,再将F2902两端直连,开机风扇启动,进系统小红帽和 触控板都OK.,,

网友:
图纸 发我一下。我上次修了这台都找不不到啊图纸

网友:
多谢分享宝贵的的经验。有图学习非常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