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深海泰坦X6TI 板号GH5KN41

楼主(2018-12-25):
同方深海泰坦X6TI    板号GH5KN41,初始故障是EC  EC100脚对上的小6脚芯片 和Q88 都烧了,换了EC和那两芯片上电,EC边上的那小6脚芯片又烧了,换了两个都烧了,测得1,4脚接地,2 3脚相连的有9.5V,5脚连到开关的9.5V,6脚有19V,不知道正不正常,没图纸没头绪。请有这个板的兄弟帮忙测测这块

网友:
3V待机芯片已经换过的了

网友:
这种没图纸的机器,芯片又是代码型号,修好率太小

网友A:
清华同方产的板开关电压9.5V左右正常,有一台机待修中,我的是EC待机供电都没有。

网友B:
查找小6脚芯片的文档,看看各脚的正常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清华同方产的板开关电压9.5V左右正常,有一台机待修中,我的是EC待机供电都没有。

我修这个也是没EC供电,待机芯片的3V线性电压已经出来了,怀疑跟那小6脚芯片有关系,但那芯片上一个烧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找小6脚芯片的文档,看看各脚的正常电压

不知道那芯片是什么型号,只有代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修这个也是没EC供电,待机芯片的3V线性电压已经出来了,怀疑跟那小6脚芯片有关系,但那芯片上一个烧一 ...

上的是同型号的管?这个应该是个复合管,开关电压9.5V是正常的,且EC触发脚是没电压的,按下后才会有3.3V的 ,清华同方的都是这款设计.
这管有点特殊的,耐压及功率要符合.

网友:
查查这个ec资料不就清楚了

网友:
有没对地阻值异常的地方,建议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的是同型号的管?这个应该是个复合管,开关电压9.5V是正常的,且EC触发脚是没电压的,按下后才会有3.3V的 , ...

是同型号的,在这个板上的其它位置拆下来的,代码都是一样的,想着先把触发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