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面谁会用RT809H编程器读写IT8587E的EC程序?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8-12-25):
论坛里面谁会用RT809H编程器读写IT8587E的EC程序?
我买了好几个芯片都不行,不知道我不会用吗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不要什么技术的,基本和写25芯片差不多,就是最好手动选择芯片就可以读写了。
这种芯片很多坏的,小心某宝卖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要什么技术的,基本和写25芯片差不多,就是最好手动选择芯片就可以读写了。
这种芯片很多坏的,小心 ...

有一台好机器想读出来他的程序,就是认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台好机器想读出来他的程序,就是认不到

拆下来读就很方便了。

再说了很多EC程序,官网都有的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