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话机解锁秘籍荟萃

楼主(2018-12-25):
     自从手机产品成为人们身边不可或缺的通讯工具开始,就频繁的出现了同样的一个问题:“我的手机不小心锁上了,如何解锁?”,同时人们也开始发现除了说明书上的那些说明文字之外,原来手机还有很多秘笈呢!虽说我们并不赞同大家随便使用这些秘笈,但是在某些时候,这些秘笈却又的的确确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大的帮助。
三星常用指令
三星解话机锁:*2767*2878#2767*7377#
三星码片复位:*2767*3855# 也可用于解机锁或卡锁
三星调显示屏对比度:*#0523#
三星软件版本:*#9999#
三星A100-A188看版本:*#0837#
WAP复位:*2767*927# 可以解决部分机型出现“请稍候”的故障
再为大家介绍三星的几款经典机型的解锁方法和秘笈:
  三星a388出现“sim卡锁密码”先将码片复位,然后输入*#0737#后调出8位密码,解锁后出现上网慢,输入*2767*927#,故障排除。
  三星a100、三星a300、(三星 A188、三星a388)出现sim卡锁解锁方法:先输入*#9998*627837793#会出现一些错误信息不要理会,继续输入*#9998*737#,按向上键找到一个mck有一个9位数的密码,去掉第一位数记下,输入#0149*和记下的8位数密码然后按#键,解锁完成。
  三星2400sim卡锁应急方法:将手机电池取下,插入sim卡,不上电池,用尾插供电,开机,手机显示“已上锁,密码”此时不要进行任何操作,静待话机显示出现信号条,此时将手机卡取出,不要关机,再立即反转过来按sos,确认,然后立即将卡再插入,此时话机会出现“请稍等”几秒后显示搜索之后上网成功绕过话机锁,然后进入菜单将“话机上锁”改为“无效”(关闭)确认。此法要快,要有耐心!
  三星 N299、三星 A399、三星 A599、三星 A539手动解锁:*759#813580#进入工厂模式按29,过两三分钟锁自动解除。(如果不行就只能用软件读出密码,只有三星维修中心可以解)
  三星 A599、三星 A399、三星 A539、三星 N299主清除:m+*+123580+0选择“是”即可。删除sim卡操作记录m+9+7+0000+6+3。软件版本m+*+123580+9。
  三星 X199主清除:m+8+*+123580+0选择“是”即可。软件版本m+8+*+123580+#
三星新版手机指令:
三星新版手机(从三星 600新版开始)所支持的测试指令减少了很多,基本上就只余下以下几个可以成功的:

*2767*2878#(EEPROM复位)
*2767*3855#(EEPROM总复位,IMEI有可能会变成初始码)
*#9999#(查版本)
*#0523#(调LCD对比度)
*2767*7377# (解手机密码的复位指令)
  尤其是*#0523#的输入,有些型号的手机要插卡,有些不用。另外,如出现一次输入成功,而再输入失败的情况,是由于手机软件上的记忆效应,你可以将手机的电池卸下重装上再试输入(例如:*2767*3855# 指令输入后,有时不重装电池,手机是不能开机的)。
*#06#显示IMEI号;
*#9999#或*#0837#显示软件版本;
*#0001#显示RS232串行通信参数设置;
*#0228#显示电池容量和温度;
*#0523#调节对比度;
*#0636#存储器容量显示
*#0778# SIM卡信息
*#0324#网络检测(工程模式)
*#2767*2878# EEPROM复位,手机设定总清除,常用于解锁
*#2767*3855#从字库中取出程序重置EEPROM为出厂值。对修改过IMEI码的手机,用此指令可恢复原出厂机身号码。此指令还用于因EEPROM(码片)内程序紊乱造成的各种故障。
*#8999*0228#电池参数显示,类型/电压/温度
*#9998*289#铃声调整,振铃器频率测试/显示频率,上下键调节
*#9998*364#显示Watchdog状态
*#9998*427# WATCHDOG信号路径设置
*#9998*523#
液晶显示对比度调节,上下键调节
*#9998*746# SIM卡文件规格测试
*#9998*786#显示的内容为本次开机的时间以及本次开机后到当前的时间长。按-后显示最新的本次开机后到当前的时间长;再按-后显示上一次的开机时间;再按-后显示上一次的关机时间以及上次开关机的时长。
*#9998*842#振子测试,上下键调节转速
*#9998*9266#显示收信信道号和收信强度指示
*#9998*947#在重大错误情况下复位设置指令
*#2767*3855#,使用这个命令会清除电话薄,慎重使用。
*2767*3855#可用于鉴别手机IMEI码是否被*商更改。
方法是:先输入*#06#,看看您的IMEI码并记录下来,然后再输入*2767*3855#,这时手机会把手机Flash中的资料还原到EEPROM码片中,最后再输入*#06#看看你的手机的IMEI号变成什么?如果变的一塌糊涂,和你第一次记录下来的不一样,并且和手机背面标贴上的IMEI不一样,就肯定是改版机了。如果是正品,使用此方法前后看到的IMEI绝对应该是相同的。如果你是改版机器,再想变回原来的那串伪造的IMEI号,就非的去买数据线,再搞个软件才能改回来,一般市场上改板机差不多都这样做。
三星CDMA测试指令
一、*759#813580
然后进入test mode,所有命令都可以按#号结束命令:
命令       显示       解释
01 Suspend 暂停:有些命令执行前需要先执行这个命令
02 退出测试 进入测试状态,关机健不起作用
07 carrier _disibledevent=218(7) 电池容量数据(出厂时设定)
52 h/w=47f.04 版本号
53 lock cod:0000 显示锁码
57 mic unmute 话筒开
58 mic mute 话筒关
59 sio mode1 串行输出模式,为1时可通过底部连接器与微机通讯
67 rd batt vai 读电池参数
68 stby batt-XXX 电池数据采样,随电压而变
69 talk batt-XXX 电池数据采样,随电压而变,作为70命令的参考
70 wr batt-XXX 读写电数据000-255,用STO存储,低电压告警时调整
71 cd txagc-XXX 发射功率等级xxx=000-511,用STO存储,数值越大, 发射电池越大,不要长时间电流发射
72 cd txagc-XXX 接受增益xxx=000-255,用STO存储
74 Tx RAS[xx]xxx 发射功率等级[01-16]xxx=000-555,第一行显示对应分贝值
75 rd rssi 显示场强值,50左右为正常
76 wd rssi 场强存储值
77 rd temp 读电池温度
79 buzzer on 振铃开
80 buzzer off 振铃关
81 pcm loop on pcm 编解码循环开
82 pcm loop off pcm 编解码循环关
85 sperker on 听筒开
86 speaker off 听筒关
二、在待机画面按M-6-* 可以进入系统程序,密码是000000
三、在待机画面按M-9-0 输入用户锁,如果没有设置过,初始用户锁是0000,就可以进入互联网的设置
四、在待机画面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