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 3029TX 降级到I3-380M CPU改电路方法分享

楼主(2018-12-25):
HP DV6 3029TX 降级到I3-380MCPU改电路方法分享
故障描述:
同行送来一台HPDV6(I7-720QM)说是客户要求换发热量低点的CPU,然后订了块I3-380M装上后就开机没显示。(换回原来的U I7-720QM    可以正常开机显示)
检修过程:
1,首先查了下CPU资料380M自带集显而720QM不带集显的区别,估计是否少显存或供电(不太确定)

   2,打开电路图发现DIMM0基准电压SMDDR_VREF_DQ0没启用(看备注FOR SG/UMA应该是要有集显状态下才启用),再对照主板确实R258R261 C421都未安装。还有另一个槽DIMM1同样SMDDR_VREF_DQ1没启用,少R8R9C20
3,不多想马上把它们都补齐了(因本机装有两根内存),测量其分压电路值0.75V正常供电了。那就上I3-380M装机试一下,结果是正常点亮机器进系统独显也能认到正常使用
维修到此结束!
由此案例反推可知,有些HM55芯片组I3或I5升级I7-720QM的U时是不能兼容,是否需要把SMDDR_VREF_DQ此供电断开就能兼容了呢?有待验证……

发贴不易,望能加分助力。谢谢!

网友:
先收藏了,等待验证!

网友:
楼主技术就是牛,学习了,谢谢

网友A:
厉害厉害,我猜,这种不显示的,楼主应该查了很多地方,最后无奈,搜UMA才发现秘密

网友:
大神级别的操作。

网友B:
嗯 谢谢,我多了一条维修思路,图纸有提示的地方其实也重要,特别是在改动的时候,明天加分。好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谢谢,我多了一条维修思路,图纸有提示的地方其实也重要,特别是在改动的时候,明天加分。好贴子

理论上HM55芯片组肯定是支持380M的,在换了几根内存后其中有一根1G的能点亮,才想到可能内存这块有关联,所以就分析下图纸才有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我猜,这种不显示的,楼主应该查了很多地方,最后无奈,搜UMA才发现秘密

理论上HM55芯片组肯定是支持380M的,在换了几根内存后其中有一根1G的老内存能点亮,才想到可能内存这块有关联,所以就分析下图纸才有发现。

网友:
XUEXxue  学习中学习中XUEXxue  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
板载U的  不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