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surface_4_1724_x911788-008_W25Q128合成

楼主(2018-12-25):
surface_4_1724_x911788-008_W25Q128合成   开机快

网友:
亮机20几秒  在尾号009 上测试的

网友(2019-02-12):
这个是通刷还是要修改的?机型一样

网友A:
大家下载可以测试看是不是BIOS问题 还是主板问题  合成的是帖主的机器有用 换了机器就没有用了 有原厂BIOS 需要主板过来发工厂开机logo屏幕有橙色的杠

网友B(2019-06-02):
刷了可以显示,卡在LOGO不动。板号一致

网友(2019-09-17):
引用 网友B:
刷了可以显示,卡在LOGO不动。板号一致

你的解决了没

网友(2019-12-29):
这个  能亮 20秒慢  触摸 不能用

网友(2020-09-06):
引用 网友A:
大家下载可以测试看是不是BIOS问题 还是主板问题  合成的是帖主的机器有用 换了机器就没有用了 有原厂BIO ...

兄弟你遇到过这机子卡  LOGO  顶部有橙色的横杠的问题吗 ?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的也有杠杠   有的BIOS是不亮

网友(2020-12-31):
我也一样 有橙色杠

网友(2021-03-26):
我的不显示cpu有温度是比哦色

网友(2021-11-05):
有没有遇到显卡感叹号的同学?

网友(2022-09-09):
版号一样但是不行,开机很慢,卡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