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D REV1.01 风扇转转停停和不定时自动重启

楼主(2018-12-25):
台式主板:   华硕B85M-D
故障:         1.风扇转转停停不显示   2.不定时自动重启进入系统
维修结果:  已解决

   在迅维毕业回来1个多月了,每天忙着边练边修一直没有写帖,今天我分享一下华硕B85M-D的维修过程,希望对大家有用.

客人描述:这板1个月前已有不定时自动重启再进系统的情况, 现在情况可以开机但只能显示一会就黑屏无显示

第一步:  客人说这板可以触发和显示, 我就直接上电看看实际情况
             1.接上电源 /G1840/2G内存 触发可以亮机显示
             2.显示30秒左右就黑屏不显示, 风扇转转停停反复上电掉电

第二步: 黑幕后测量了以下电压和信号

第四步:按照以上测量结果我无法准确判断故障点,            因为时钟和复位都是时有时无,
            接下来我短接ATX绿线和黑线强制上电

第五步: 打开点位图测量重要PG
            先从复位往回追查,结果以下:
             1. 复位------这时没有动作
             2. 时钟------也没有动作
             3. CPU电源好PG----VROK已开漏输出, 但桥没收到PG

第六步: 这回好办了,已找到故障线路, 简易画图分析

第七步: 更换PQ804后, 开机显示都正常了, 网上电视测试了3小时左右
              第2个故障出现了,电脑突然掉电自动重启进系统

第八步:  人为断开各路供电搜索排除缩小故障范围

第九步: 通过以上人为测试, 我估计自动重启故障跟CPU供电有关
            以下检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第十步: 对异常电路检修

最后试机测试2天-----没出任何问题, 成功解决, 希望对大家有用,附上点位图给大家.

 会员135803300鑫豆2025-3-21 01:20
 会员1537593300鑫豆2024-1-31 21:19
 会员1472585300鑫豆2023-11-30 10:53
 会员8473552元2023-9-23 13:37
 会员11185972元2023-9-12 11:34

网友:
老实说这故障给我来估计直接换板了

网友:
台式机主板修的这么出神入化!厉害!

网友:
特来加个分,修板其实也很难,特别是不稳定的板头都大,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楼主分享问题的思路确实是厉害,换我也许就放弃了,敏锐的判断力。

网友:
技嘉b75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和解决户口

ptmanager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样的真不好维修啊

网友:
看来学习的效果比较显著,很快就熟练上手了。学习学习。

网友:
去学习一个月就这么厉害了呀,我也想去了呢

网友:
这样的不稳定主板修起来确实比较麻烦,这修的确实厉害

网友:
楼主辛苦,感谢分享宝贵的经验供菜鸟学习。

网友:
主板修的比较少,看看积累一下经验也好

网友:
楼主这技术太牛了,分析的透彻,厉害!

网友:
膜拜中,这种故障都能修得好,。。。。。。。。。。。。。。。。。。。

网友:
不稳定重启修的换三极管的多,话说这个pg信号上原板子上没有电容吧,楼主自己加上去的?

网友:
台式机主板修的这么出神入化台式机主板修的这么出神入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