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联想ideacentreAIO 700-24ISH一体机BIOS

楼主(2018-12-25):
型号:联想ideacentreAIO 700-24ISH
主板编号:ih110st1-1.0

网友A:
附件没传上去重新传一下 联想ideacentreAIO

网友:
亲测好用,第二个就是刷完亮级图

网友(2019-04-04):
下来看看能用否,正好需要,谢谢啦

网友(2019-07-11):
试试吧,也不知道我这故障是不是BIOS的问题,CPU无供电

网友:
我的是940m   也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B(2019-09-24):
找了好几遍,也没发现这个主板的板号在哪里?----所有的贴纸都撕下来了,愣是没发现!

网友:
额,EC的完全一模一样,但刷完南桥ROM后,上电直接就重启----CPU电压都没了。
原故障开机2-3分钟左右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件没传上去重新传一下

请问一下8m那个是和原主板的me合的吗 我试试直接刷  不行再合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件没传上去重新传一下

kl看来我的不是bios问题  现在不出cpu电压 svid无波形 加焊桥一样  可能是桥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了好几遍,也没发现这个主板的板号在哪里?----所有的贴纸都撕下来了,愣是没发现!

在显卡和显存之间

网友(2022-11-02):
我的是有密码  刷一个试试

网友:
这个是8M的BIOS吗

网友:
亲测可用,刷了亮机

网友(2024-06-22):
原故障亮机卡LOGO,刷后电流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