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4c 不开机

楼主(2018-12-25):
今天修到一台x54c 不开机,待机电流0,025,按开机键没反应,。不说了。直接上图。之后换了个新ec
。触发之后电流直到 0.15.。。可是全新的ec。。我怀疑原来的ec应该是带程序的
不开机

网友:
有遇到的朋友, 可以交流下哟

网友:
这个EC是什么型号的 ASUS一般都不带程序的

网友:
这个8572不带程序 再查一下吧 这个会自动触发的

网友:
这个EC是不带程序的,查查其它触发条件啊

网友:
不带程序

网友:
你不会而已,这机子不触发应该很修

网友:
ec具体型号 ???这个EC应该不带程序的 买新的可以直接换

网友:
缺电缺电缺

网友:
没程序,这电流应该少供电吧,
看看你焊的ec引脚有没空焊的没。
没空焊,就查供电吧。

网友:
这EC没程序

网友:
先看开机按键有电压不,BIOS引脚电压这些呢。。。。

网友:
感觉少供电,转换电压看看有没有没出的

网友:
我记得这个EC是没有程序的吧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为什么一上来就换EC

网友:
仔细看下EC是不是搞好了,我下次就是没搞好走了好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