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30U3B 无CPU供电 不显示

楼主(2018-12-25):
版号:BA41-01902A
已刷过BIOS
待机正常 触发后出3V 5V 上电后电流在 0.100A CPU供电不出,
KBC3_PWRGD 3.3V正常
P3.3V_AUX正常!
CHP3_DRAM_PWRGD 0.5V 不知道正不正常!
CPU1_DRAM_PWRGD 电压不出!
附上
CHP3_DRAM_PWRGD的波型图

求各位师傅帮我分析一下! 有需要图纸我在传上来!

网友A:
掉电了老铁。是3掉了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了老铁。是3掉了南桥坏了

板上有人换过南侨状况一样 所以才发上来在问问

网友:
我之前维修过是时钟芯片坏的你看看有没有平台复位查一下

网友:
你说的条件,跟CPU供电没啥关系
按照CPU供电时序来修吧。
芯片的供电、开启、SVID。
或改芯片VBOOT电阻,强制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