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戴尔inspiron14-3459笔记本双BIOS亮机!

楼主(2018-12-25):
       论坛上找的很多,网上也找了很多,都不行,不是别人的BIOS有问题。而是这个机器芯片组是六代的要识别机器码的,普通刷ME的方法不行了,加上戴尔本身BIOS就比较麻烦的。所以造成这个机器刷了可能不触发,触发了0.2几左右或者0.6几左右。或者这个是0.9几左右就是不亮机。刷机器之前一定要备份原机的BIOS。      还有二修的时候就怕BIOS被人动了。所以最好保留原机BIOS备份。我这个BIOS开机慢,没有机器码所以开机慢。如果要刷这个一定要备份原来的。这个刷了后会认硬盘无线网卡声卡显卡。重要是事情说三遍。我这个开机慢。还有最好保留原来的BIOS。还有刷了可能挡电流是机器码不对!
      这个BIOS是我自己合成的。如果开机有问题或者不显示,备份好原机的BIOS,找我。我帮你试试,还有这个合成的第一次开机会掉几次电,有的时候是3次,中间间隔很长时间,有的时候是6次,掉完电就正常开机了缺点就是开机慢!如果刷了有问题找我帮你合成,但是一定要是原机备份的。群里的叫我宝亿科技,知道我的人还是了解我的,一般都随便放东西的。放的都是有用的 这是这个机器的型号,板号,亮机图

戴尔DELL 14-3459 14236-1.zip

网友A:
昨天刚搞了一个 ME不对确实会出现加电0.2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刚搞了一个 ME不对确实会出现加电0.2情况

可以试下这个BIOS什么情况,开机比较慢,耐心等下

网友B:
老哥   这款板你合成是怎么合成的    是合成其他人备份的BIOS  还是从官网分离出来的BIOS再合成的          这款我上次研究好几天       官网BIOS 死都合不出来,,,只能把ME替换到别人备份出来的BIOS上面才好使   用因特尔公版同版本ME都不出cpu供电   一定要原机ME才正常     直接刷别人备份的要么亮机慢  要么不开机

网友(点评):
你的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   这款板你合成是怎么合成的    是合成其他人备份的BIOS  还是从官网分离出来的BIOS再合成的          ...

机器码不识别!六代芯片组的机器码不识别

网友C(2019-05-09):
可以帮我合成下吗    你微信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   这款板你合成是怎么合成的    是合成其他人备份的BIOS  还是从官网分离出来的BIOS再合成的          ...

我的也是刷BIOS    有项CPU供电没出来

网友D(2019-06-21):
楼主,可以帮忙合成一下不,我合成怎么后是13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帮忙合成一下不,我合成怎么后是13M了

可以,原机的你备份没?加我QQ8213250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帮我合成下吗    你微信多少

加我QQ吧!821325020

网友(2019-08-16):
我的这台电脑是不触发,有待机电压,如果得耍BIOS这上面有两个BIOS芯片 ,刷那个呀 ,求大声指点:weiqu:

网友(2019-11-23):
我的刷了 0.11电流

网友(2020-07-01):
下来试试看

网友(2021-05-28):
我自己收的二手机……就这问题……还没动手呢。有需要时一定会来找你帮忙的……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