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09F 怎么刷 25l6473f 这个BIOS

楼主(2018-12-25):
  谁知道选 哪个选项吗?

网友:
试一试就知道了    搞不坏的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刷,又不是那种1.8V的BIOS芯片

就选这个刷

网友A:
全自动的,建议你还是去培训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自动的,建议你还是去培训一下

现在那个RT809F 编程器升级了之后,很多芯片都自动识别不准确,造成芯片程序代码读取 写入不完整或代码损坏

网友:
选这个刷应该没问题。考虑下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那个RT809F 编程器升级了之后,很多芯片都自动识别不准确,造成芯片程序代码读取 写入不完整或代码损 ...

有吗?怎么我没有发现呢,我天天都在用没有试过说不行的呀

网友:
随便刷一个就行,要注意后面是sop8还是sop16的,其他型号对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自动的,建议你还是去培训一下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评论满分

网友:
编程器还没有连上去,会自动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