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670K电源板与主板链接的排线怎么拆开?

楼主(2018-12-25):
如题,爱普生670k针式打印机,电源板与主板的链接排线,用很大劲了,拔不出来,谁拆过这个机器指点一下

网友:
记不清了,好像是把座子往下按住再拔线的。

网友:
还有就是,你这个插座不完整,外面的壳没有了。有外壳的情况下,把座子外壳按住就可以把线拔出来了。没有了外壳,你只能是用镊子压着簧片一根根的拔了。

网友(点评):
有外壳,已经被分离了,等我把外壳装上再试验

网友:
没坼过,焊下来吧,你打字的时间都够了。

网友:
3楼正解,装回座子外壳,压着座子轻轻松松就拔除了排线。

网友:
用力拔,拔不动的话,直接把另一头焊下来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