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0D开机掉电

楼主(2018-12-25):
修一台ASUS K550D开机掉电,客户说之前是有时显示有时不显,拿到A世界电脑城维修报价太贵了就没有修,我拆机上电现在是开机0.32掉电跟之前客户的故障不一样了,主板bios动过,内存条码被加热过有点变形可能被换了,用万用表量短路了,内存确定被人换了。开机掉电先量各组供电发现除VCC_CORE没有之外其他电压都正常,把CPU拆了就不掉电了电压也出来,装上就掉电,仔细看供电芯片旁边一电阻有被动过的痕迹,没有这个机子的电路图只能找芯片的资料,发现是一个0欧姆的换上电流跑起来了,看样子好了,接上屏不显示?这就奇怪了,电流跑完了关机键也可以正常关机,难道他们还做了故障?马上接CRT可以显示说明问题在LVDS这边,又仔细检查发现高清芯片旁边的电阻被动过,查资料0欧姆的换了接上屏显示了。但是客户说之前是时显时不显主板可能还是有问题,我反复开关机测试还真的发现这个问题,在不开机的时候电流在1.0没有跳变,后面发现把主板放到正面开机的机会比较大,反面很难开机,这是AMD的芯片组电流在1.0可能南桥问题比较大,用手按住南桥每次都能开机,说明南桥可能虚焊,放到BGA上,温度上面到230度保持下面到240度保持用镊子轻碰南桥芯片可以动了,关掉BGA等板子冷却装机测试一切OK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那你收了他多少呢
总不能很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