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不触发

楼主(2018-12-25):
此板不出三五伏,查条件少开启信号。追查如图

一路来到这测R3603两端均无电压

再追查发现r2710一端有电压,一端无。

处理方法

亮机图

老鸟请飘过

网友:
量电压时不好拍图啊大神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A:
用旋转摄像头,录像,然后截图。

网友:
这是什么看图软件

网友B:
换了多大电阻,换了电阻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多大电阻,换了电阻好了没有?

换什么电阻?楼主一坨锡直连了!

网友C:
楼主快 准 狠  图文并茂 谢谢分享

网友D:
这个板号最喜欢烧内存供电,修了不下10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多大电阻,换了电阻好了没有?

一坨锡直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号最喜欢烧内存供电,修了不下10台。

不太清楚。没烧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快 准 狠  图文并茂 谢谢分享

麻烦请加下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旋转摄像头,录像,然后截图。

没那么高端设备

网友E:
这个,换个电阻不难吧

网友F:
还不错  很快就解决了   就喜欢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换个电阻不难吧

用烙铁不好搞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还不错  很快就解决了   就喜欢这样的问题

谢谢,能加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能加分吗?

给你加分了,欢迎继续分享,,,,,,,

网友:
还是加一个电阻好一点

网友:
楼主 这样修 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这个电阻料板好找.换一个电阻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