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3V5Q ISP刷程序提示存储器写保护

楼主(2018-12-25):
020:  MST主芯片ID: 0x0000。
021:  SPI闪存型号:MX25L4005缓冲区调整为512K字节状态寄存器值: 0x8C。
022:  开始写入芯片......
023:  自动擦除...
024:  -->存储器写保护解除失败,请按以下步骤处理:
025:  -->1、按开关键将板卡置于待机状态再写入;
026:  -->2、使用MST官方软件,将“设置”里的“串行调试从地址”改为0xB2,
027:  -->      再选中“器件”里的“ISP时WP脚上拉为高电平”,然后写入;
028:  -->3、用镊子接8脚25xx的3、8脚或16脚25xx的2、9脚,然后写入,提示解保护成功即可松开;
029:  -->4、拆下存储器离线擦除后,装回板卡然后ISP。

要按这步骤来吗  有简单的方法吗

网友A:
这是显示器的BIOS把   把芯片拆下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显示器的BIOS把   把芯片拆下来刷

到也是 这样也可以

网友B:
25系列8脚芯片3 脚接高电平就可以随便读写,接低电平就写保护了。
所以有些机器的3脚是接地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5系列8脚芯片3 脚接高电平就可以随便读写,接低电平就写保护了。
所以有些机器的3脚是接地线的。

很少会这样,就算接地也不会直接接地,而是通过转换接地,这样需要在线刷写的时候可以随时置高,不然就断了在线刷写的路。

以前遇到过一个,客户喜欢自己乱搞,隔几天机器就BIOS坏了,直3,4脚一坨锡连起来,后来就没返修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少会这样,就算接地也不会直接接地,而是通过转换接地,这样需要在线刷写的时候可以随时置高,不然就断 ...

可能你没有看过而已,笔记本都有3脚直接接地的。

网友D:
你刷的时候直接拿个镊子38脚短接就会解除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没有看过而已,笔记本都有3脚直接接地的。

恩,毕竟机器型号那么多,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刷的时候直接拿个镊子38脚短接就会解除保护了

直接38脚  短接呀

网友:
对的,刷的时候短接起来就解除保护了

网友:
说白了,就是保护脚(WP#)电平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