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小米6 开机无背光修复

楼主(2018-12-25):
手机是同行修过的!修不好 把电路都弄断了 显示座也弄坏了!修了我2个小时!

网友:
楼主维修有耐心。谢谢分享背光维修。

网友A:
学习了 五图纸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五图纸维修

这个背光电路就三个配件!二极管 28V电容 升压电感!主供电由PMI8998供给4.5V 跟小米5背光电路一样!只要看懂电路 基本上没难度!

网友:
楼主不愧是高手 维修有耐心 !!!!

网友B:
小米6不触摸怎么整  求楼主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6不触摸怎么整  求楼主指教

小米6没有触摸 看一下5V稳压管4脚管有没有3.3V供电出来!这个稳压管在PM8998电源旁边!我镊子点在那个地方!

网友:
厉害,无背光都知道修那几个元件,但真正拿到板子根本找不到元件

网友C:
和小米4c一样吗?修过一个小米4C无触摸,触摸有个1.8v和3.2V,3.2v又是从一个小芯片过来的5v,这个5v又由CPU开启,是不是一样?得向楼主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小米4c一样吗?修过一个小米4C无触摸,触摸有个1.8v和3.2V,3.2v又是从一个小芯片过来的5v,这个5v又由CPU ...

这个小米6由PM8998大电源供电!这个4脚稳压管就是一个三极开关管一样!控制端由CPU来发出高电平来控制!当然也可以直接飞线!飞线直供电有时关屏开屏不触摸!原因就是5V电压输出高出触摸IC的供电值,造成保护起来!重启正常!时不时出现触摸失效!这种修法就合适价格低出了店门回来不管那种……哈哈哈!

网友:
没有3.3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B:
换了一个小米4的  有3.3  和1.2 但是触摸还是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一个小米4的  有3.3  和1.2 但是触摸还是不能用

小米4应该有图纸吧!我那小米4c是飞了根线好的,SDA的上拉1.8Ⅴ短线,没图纸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一个小米4的  有3.3  和1.2 但是触摸还是不能用

这个4脚稳压管不是随便换上就可以用!要跟他的参数电压一样才可以的!你直接飞线吧!把5V直接链过去应该是有触摸了!

网友:
我是小白  怎么飞 飞到几角 麻烦了

网友B:
主板正放 短接最左边上下两脚 竟然可以触摸了  谢谢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正放 短接最左边上下两脚 竟然可以触摸了  谢谢大师

不客气!希望分享出来给其他维修师傅在维修时碰到这种问题可以马上解决……

网友:
苹果6亮度不能最大了,是哪里坏了,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