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急!急!急!急!苹果max中框变形能否矫正?

楼主(2018-12-26):
喝酒醉了,第二天一醒来就成这样了!左侧中框弯了,右侧没问题,请各位大神指教如果矫正!!!或者报价寄修也行!

网友A:
风险!
一拆就不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险!
一拆就不显示了。

为什么说一拆就不显示了!大神能否说仔细点,非常感谢!

网友:
是啊!我想着全部拆了!连着后面玻璃一起拆了!就剩中框看看能否用蛮力矫正过来!

网友B:
其实吧!我也经常这样干,不过这么出问题,不过我见过拆了了不开机和个总电流,现在板子可能以变形。不过有螺丝固定所以没有出现问题,就怕一拆了就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吧!我也经常这样干,不过这么出问题,不过我见过拆了了不开机和个总电流,现在板子可能以变形。不过有 ...

从外观上来看好像只有左侧弯了!右侧主板区域没什么问题!我就在想全部拆了看看能否给矫正了!

网友:
有同样经历的大神能否给个建议!急死了!!!!!!!可寄修!可寄修!

网友C:
主板没变形。拆开就掰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板没变形。拆开就掰就行了

嗯!目测应该是没变形,右侧主板位置正常,只是左侧边框弯了,就怕后盖玻璃不好取!

网友E:
置之死地而后生。使劲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置之死地而后生。使劲

已经哭晕在厕所了!哪还敢使劲啊!不知为何都已经不锈钢了,怎么还那么“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目测应该是没变形,右侧主板位置正常,只是左侧边框弯了,就怕后盖玻璃不好取!

玻璃没碎就可以掰啊。 玻璃韧性足

网友:
官换需要什么条件?除了手机,盒子,保修卡“因为和朋友拿的机器,价格便宜了点就没要发票”其他的还需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