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红米5变砖求救

楼主(2018-12-26):
手机usb插入电脑,自动弹出9008端口, 用miflash刷机刷不进去系统提示设备未连接怎么回事?请大神指点

这个提示到20就错误

网友A:
9008模式要么字库底层损坏,要么软件版本不对,换几个软件平台电脑试试,不行就只有换字库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08模式要么字库底层损坏,要么软件版本不对,换几个软件平台电脑试试,不行就只有换字库了吧。

好的

网友:
具体看图片,难道真是主板字库坏了吗?手机也才买半年多点

网友:
遇到过,刷不进,最后没搞了

网友B:
半年多不找售后,在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年多不找售后,在保呢

拆机了,防拆贴弄坏了。

网友:
应该是usb没接好

网友:
现在刷机是不是要验证售后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