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N3050钢网

楼主(2018-12-26):
请问有没有大神买到过 N3050脚位合适的钢网  ,我找遍淘宝 都没有找到   芯片型号是SR1YW        网上的钢网编号是QF9EES 买了 对不上脚位   问了卖配件的说只有定制  这个  什么 意思

网友:
老实摆球吧

网友:
用手摆 那就是大工程啊  要搞多久啊

网友:
手摆要多就啊

网友:
半小时就好了

网友:
眼睛受不了啊   0.35 的珠子  我上次摆了一个   眼睛疼

网友:
半个小时  搞不了的  我上次用了一个上午

网友:
好多都对不上。。。。。。。。。。。。。。

网友:
找不到要么买个芯片  要么一点点的摆

网友:
不是标准网

网友A:
左上角是掉点?        怎么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是掉点?        怎么这么多

空脚   没有线路 相连     我明天再仔细检查一遍

网友:
这个和1007U这个CPU是一样的吧

网友:
找不到钢网的,我都是一个一个植,没办法,风速最小别靠芯片太近,很快的

网友:
桥起得真烂,什么BGA,这种低功U修好能有多少利润

网友:
手摆那可不是人做的活儿,我上次搞个显存都累死我。

网友:
楼主,貌似你的南桥下面掉了好多点撒。哈哈

网友:
楼主,你的南桥下面是不是掉了好多点。哈哈

网友:
呵呵,手动摆珠子吧,在实地的时候这是基本功,应该30-40分钟就应该搞定了。

网友:
这个淘宝没有别的地方就够呛了不行只能一个个珠子补了

网友:
半天功夫可以摆好!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钢网,先大致摆上去,剩下的再慢慢摆,会快一点

网友:
楼主一颗颗摆吧 只要你有耐性会成功的额

网友B:
楼主 隆好了没有  摆了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隆好了没有  摆了多长时间

发了新帖  你看看   用了1个小时40分钟

网友:
哈哈哈哈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老老实实一个个来

网友:
手摆,对身体的协调和眼睛是一种考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