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七不开机

楼主(2018-12-26):
苹果7应该是进水不开机没有看到腐蚀的地方,单板开机150毫安跳1.2安一直循环是什么原因?指的地方电容短路了,松香烧不出来

网友A:
既然知道短路了   就拆了换一个呗

网友:
短路直接拆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知道短路了   就拆了换一个呗

是一堆

网友:
不是一个,是指的那些都短了

网友:
是指的那些都短了

网友:
只能松香大法慢慢烧吧 短路也没别的好办法啊

网友:
单烧这一路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用电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