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5位数赏金找高手数据恢复

楼主(2018-12-26):
一台华为
手机
,客户要求要2017年1月到现在的微信记录,短信记录,通话记录。
上家看过回给客户只能找到2018年之后的,客户关键是要2017年的所以找到我家。小弟技术有限是高手来拿赏金吧
数据恢复

网友:
6位数也不一定能恢复出来啊,覆盖了

网友:
是数据没了,还是直接要找以前的,那就有可能覆盖了

网友:
放弃吧 应该覆盖了 时间太长了

网友(2019-03-11):
手机因为使用都比较频繁,恢复的成功率相对电脑来说低了很多

网友:
找到能恢复的了吗!??

网友(2019-04-13):
最近的还可以,时间很长了,估计没有救了

网友:
难度太大了。

网友:
马化腾 有没有 存档? 找他 估计有戏。。。 所有数据都见过他手

网友:
数据恢复的前提是你的数据没有被覆盖,数据丢失的本质是删除了找到它的路径或是将数据排列顺序打乱了,实际你的数据还在只是你找不到它了,如果你将数据所在的空间占用或覆写了那它就真的无法找回了!!!电影大片里的一些技术都是骗人的。

网友:
同意楼上 6位数也搞不定啊 除非手机一直没有开机

网友(2019-10-24):
一般被覆盖了吧

网友:
先付一半,可以给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