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537 不加电

楼主(2018-12-26):
dell 3537 不加电 测量B+17V 3V 5V无待机,不触发,进液的,1225C烧坏,换了一个新的还是这样
不触发

网友:
看看线性短路吗 不短的话 看看35V LDO 有没有

网友:
先换ec。不好再换桥,最后换u

网友:
按照时序查下相关的触发条件吧

网友:
1225C有时要换几个才行,正常时B+=13.5+-

网友:
先查查1225C的条
件在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