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1466暗屏 供电IC烧坏 求型号

楼主(2018-12-26):
手上有一台苹果1466的机器  开机暗屏,折开主板 看到屏接口背面有一个IC  因进水烧坏   型号看不到了……手上什么资料都没有   知道此IC型号的大神  提示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43T6 D68B我手里的板子上面写的是这个

网友B:
板号多少。 820-343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板号多少。 820-3437?

已经送修了  不过还 是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T6 D68B我手里的板子上面写的是这个

感谢感谢!!!!

网友:
不是有图纸嘛

网友:
楼主对着图纸来买就对了,很简单的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送修了  不过还 是 非常感谢!!!!

嗯这种估计需要专业做维修的来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