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主板 BOIS

楼主(2018-12-26):
E93839 LA0531 DELL 主板 BIOS,在论坛下了好多不好使,要么就不显示,要么就不能复位重启,要么显示器亮绿灯输入不支持,要么不支持集显。为了给维修节约时间特意上传

网友:
不错,不过这个主板不是看这个字,要看那张贴纸:09PRPH

网友(2019-03-28):
我的没有CPU供电,晕死

网友:
真心好用,开始故障是不插内存报警.插了内存反复通电断电刷了就好 刷的8M把以前那个16脚的bios直接换了一个8脚的上去

网友(2020-06-20):
ok好用
我的机器是
清一下bios后,插上电源线,自动开机,正常关机后,再就不能开了,cpu风扇转一下停一下的反复
再清一下bios,又反复循环

网友:
网卡有哦问题啊。不从起。网卡用不了。不自己驱动

网友(2021-04-11):
下一个明天试试

网友:
我的是反复重启,我下一个试试,先谢过了

网友(2022-11-16):
OK 刷上秒亮

网友(2023-02-16):
这个可以有,先刷8
m的,没有用,还是转转停停,再刷4m 显示了

网友:
然而关机之后还是不能开,可能是其它原因吧

网友:
等一下又可以开了,抽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