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75 Pro3档55维修

楼主(2018-12-26):
大家知道档55是不过内存。测量内存的电压都正常。刷了BIOS也一样。后来把桥边上的PU9换了就好了。

网友A:
华擎的通病RT8065坏 其实不用换直接改一个电阻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擎的通病RT8065坏 其实不用换直接改一个电阻也可以

怎么个改法?

网友:
冒似是桥的一个供电1.05,连接桥内名称VCCSW引脚,名称记不住,不知道是不。…………他可能是想说去了那个。然后用1.05供电代替它,PU9是DC-DC芯片。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意思是内存不过还是桥供电问题 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