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掉电重启

楼主(2018-12-26):
开机电流0.6几掉电重启,有人说是通病,我按照通病维修,还是掉电重启,郁闷到底什么毛病。。。。。。。。。。。。。。。。。。。。。

网友:
cpu供电的上管换了就好了 拿走不谢

网友:
还是坏了就查boot脚

网友:
通病不一定试用你的机器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