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60 无线网搜不到信号

楼主(2018-12-26):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 G460 无线网搜不到信号打叉,系统做过了,无线网卡也换过了,还是不能用,有遇到的朋友告诉我一声谢谢。

网友:
机子上有网卡开关吗?还有BIOS设置,再不行清下CMOS

网友A:
阉割掉无线网卡身上的开关线,断开后默认是打开的。或者你装个电源管理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阉割掉无线网卡身上的开关线,断开后默认是打开的。或者你装个电源管理试试

无线网卡上有开关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网卡上有开关线吗

22脚呀 直接割断或者拿个胶带贴住就行

网友:
电源管理有没有装了?装个电源管理打开无线就行

网友:
还原一下bios试试,有奇迹,遇到很多个了

网友:
联想的网卡换新的要刷白名单

网友:
弄个接收器呗

网友:
开关线,直接断了,就行了

网友:
说实话,这个还不如上个17元的无线网卡轻松。

网友:
你在BIOS里试试吧所有的设置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强制开启不就行了 费那些时间较紧干啥

网友:
我也以前遇到过 但是外置无线网卡  就没事了

网友:
强行打开嘛,修什么修,论坛里有打开方式的找一下。

网友:
网卡坏了吧  切断开启脚位试试

网友:
阉割掉无线网卡身上的开关线,断开后默认是打开的 我记得好像是20脚

网友:
强制开启啊